方正主板自动上电拔去12v就完美触发

楼主(2017-09-26):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意思   拔掉12V   就能触发?  不拔12V  就自动上电?  缺电压吧

网友B:
检查一下是不是缺少某路供电导致的这个问题

网友C:
没懂你的意思,是不是插上12V,一插插头就自动上电?如果拔掉12V,就可以按开机按钮正常触发?

网友D:
坐等。。。。。解决了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懂你的意思,是不是插上12V,一插插头就自动上电?如果拔掉12V,就可以按开机按钮正常触发?

             已经解决  我把coms清了边就行了
就是插上12vCPU 主板自上电 拔下12v来 就能完美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坐等。。。。。解决了嘛

已经解决
我把COMS清零了变就可以了 真的好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是不是缺少某路供电导致的这个问题

我就把 COMS清零了就可以 了  真的好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拔掉12V   就能触发?  不拔12V  就自动上电?  缺电压吧

对啊  但是都有电 我都检查了  但是就是把电池拆下来插上就行  好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解决  我把coms清了边就行了
就是插上12vCPU 主板自上电 拔下12v来 就能完美触 ...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