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求助】iPad mini2待机状态自动重启,正常使用没问题

楼主(2017-09-26):
如题,碰到一台iPad mini2,正常使用的时候没问题,进入待机状态后就会经常自动重启,CPU已经重做,u2换过,不知道别的什么问题了,所有外配已经取掉了
自动重启

网友:
困扰我好几天了 哎 排除了外配问题

网友:
MINI2好像有逻辑码片了吧。不记得了你看看

网友:
论坛大神多,本人刚入行小白,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