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CR

楼主(2017-09-26):
今天客户拿来笔记本,刚开始说装系统。报了价后出现了PRESS F2 TO RESUME, 网上说电子没电,后来换了还是没用。

网友:
今天客户拿来这台华硕电脑,刚开始以为BIOS调下就行,网上找了好多资料。都说换电子,换了还是一样,不行。

网友:
刚才进入系统了,调到BIOS最后一项,把D开头那摆点回车,就进系统了,不知道还会不会打回原形。

网友:
占了三楼都没说到点子上,除非我们手头上有这个机器,否则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项,管什么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