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bios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7-09-26):
我有太清华同方的机器     判断是bios问题    可是刷的时候bios掉了找不到了   然后我找了一个同样是4m的bios芯片刷上去了  可以不跑马   然后量bios供电只有1.8v    以为不对然后你找图纸   发现这个bios确实是1.8v供电   然后问题来了   我们用的bios芯片  1.8v供电可以正常用吗   如果不可以正常用  我该哪里找这个bios芯片   我网上问了  都没有这个     求大神回复一下下

网友:
郁闷了   机器确实上电上到读取南桥bios这一块了

网友A:
可以尝试找个 拆机的(1.8v供电的)刷上程序试试

网友:
现在有些bios是1.8v的了,赶紧把原来的找回来

网友:
1.8V的用编程器能正常刷,说明可以适应3.3V,但3.3V的在1.8V供电的情况下,应该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楼主只能找新一点的料板上去拆拆看

网友B:
找贴片bios,贴片的好多是1.8V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贴片bios,贴片的好多是1.8V电压的

笔记本里面大多数都是贴片的啊,直插的基本上要台式机才能见到。

网友:
1.8V芯片型号如MX25U1635、MX25U6435、GD25LQ64
淘宝是有的

网友:
找吧,找不到原来的,料板找个1.8V的刷上,1.8好像要转换座.

网友C:
1.8V供电的BIOS芯片是不支持3.3V电压的BIOS的,要去找一个1.8V的BIOS芯片,估计不是很好找,去X宝淘一个,1.8V的BIOS一般的编程器都不支持要用转接座,最好连转接座都买过来,现在越来越多这种1.8VBIOS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V供电的BIOS芯片是不支持3.3V电压的BIOS的,要去找一个1.8V的BIOS芯片,估计不是很好找,去X宝淘一个,1 ...

我去  还真是这样啊   那麻烦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找个 拆机的(1.8v供电的)刷上程序试试

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找啊   不可能一个个看图纸吧

网友:
淘宝  买一个哦 ,1.8V 的 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