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4110 开机无显示外接有显示

楼主(2017-09-26):
DELL    N4110   开机无显示外接有显示
开机电流在0.01A-1.13A到不了论坛上有人说的1.6A,但外接经键盘转换有显示,以为是显卡问题上BGA  220度还是一个样,没线路图,唉这几天修的都是有关屏的问题,又不是U25的问题0.6A,又不是南桥BIOS。把屏架子拆开,测屏线插座正面左边两线有3.3V  再过来也是合并两线也有3.3V  右边三。四脚粗线有19V,测有三个屏电压后,才开始怀疑外表看上去还很新的机子,屏可能完蛋了,三下二下的拔开外壳,表一测还好保险电阻断了,以为焊个保险会好,测一下LED灯边上的电容,0.054欧,可能短路,不敢断定是短路,因为第一次测量,插电,哇,4.95A摸一下那LED线旁边的电容很烫手,三个焊下来,其中有一个短路,换一个以为可以了,插好开机,LED灯光暗会抖动,估计是里面LED灯有短路,同客户说只有换屏,这个留给自已以后碰到有三星屏同样的,烂屏拆LED灯换了再出手。换了个AUO的屏还可以配上。

网友:
有时候这种故障不换张屏可能还要死磕显卡。。。。

网友:
拆屏看 测量  我一般遇到这样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干它   虽然说屏坏的不是很多(碎掉的不算) 尤其是lg 三星  还有auo 爱坏

网友:
楼主牛啊,遇到这种直接换屏解决算了

网友:
led电压短路 可能把灯条烧坏了吧

网友:
找一个一模一样的坏屏换灯条。慢慢换应该可以,我换过。就是要求屏完全一样。就是屏的型号一样也要看看电路原件的分布位置也一样。

网友:
这就是个暗屏问题,楼主还去弄显卡干嘛

网友:
LED 灯条 烧 报废了,这个要换 就老火了     ,还不如直接换个二手 显示屏 。。。。。。

网友:
我前两天也修到过一个屏上保险坏,换了保险芯片电容坏,都换了也不行,直接找张LED背升好的废屏,剪板飞三根线就可以了。没必须死修

网友:
改这些  我还不太会  学习一下
。。。。。。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可以测一下edid这个信号,就可以判断有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