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4752G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7-09-26):
机器型号:宏基4752G
板号: 10267-4

机器用电源或电池都可以开机正常使用,就是不认电池不能充电,充电灯不亮进系统也未检测到电池。

打开图纸找到电池识别信号BAT_IN#,插上电池测为2.4V,明显不对正常为0V。

那就找问题,BAT_IN#连接4个地方,上拉电阻、 EC 、排阻、稳压二极管,先测排阻PRN3901有33欧,找到上拉电阻在线测为3.3K,以为电阻变小换个新的100K电阻结果还是一样,然后直接去掉上拉电阻再测BAT_IN#竟然还是有2.4V电压. 细想一下可能是排阻的问题,连接排阴的BAT_SCL和BAT_SDA有3.3V .拆掉排阻电压就没有了。

装上3个33欧电阻上去,测BAT_IN#没电压正常。

然后把100K上拉电阻也装上,但是BAT_IN#又有电压了,这奇怪啊!电压就是从上拉电阻过来的,把上拉电阻换成300K的,BAT_IN#变成0.14V,再把电阻换成1M的,结果BAT_IN#为0.05V,插上电池可以充电了,装机测试一切都正常。

网友A:
是否这个稳压二极管变质,即83.5R的内阻变大,导致其和上拉电阻分压了呢。EC识别的电压低于3.3,误认为低,所以没有拉低。如果机器没给客户,建议实验下,干掉稳压二极管,用100K电阻上拉,BAT_IN#是否还是2.4V

网友:
原来电阻多大的  你给换成1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这个稳压二极管变质,即83.5R的内阻变大,导致其和上拉电阻分压了呢。EC识别的电压低于3.3,误认为低, ...

看不懂你说的原理,机器已装起来不想再拆了

网友:
这样都行啊。楼主高人啊。谢谢分享

网友B:
这个电压直接拉到地线上是否可以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是小白,以后有类似的情况可以参考。

网友C:
所以这个是排阻和上拉电阻 出问题导致不充电的吗,。

网友:
不错啊,在现有的条件下,人为给足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直接拉到地线上是否可以呢?

应该可以,不要上拉电阻就为低了,不必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这个是排阻和上拉电阻 出问题导致不充电的吗,。

排阻肯定是坏的,我还不清楚为什么装 上一样大的上拉电阻不行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楼主真牛啊     学习了

网友:
牛,,这样一个一个试。很考虑耐心

网友D:
我也有点怀疑稳压二极管变质。如果是稳压二极管变质,这样改的话后面还会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点怀疑稳压二极管变质。如果是稳压二极管变质,这样改的话后面还会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试了两天 , 没出现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  学习了 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不认电池,原来是电池的识别信号有问题,楼上很多同行说有可能是稳压二极管变质,导致板层有漏电,不过楼主按自己的方式,最终把板修好,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