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70开机不显维修经验

楼主(2017-09-27):
来迅维实地学习手机已经好几天了,学习气氛不错。感觉很好。给新手们分享一下维修经验。
一个星期前,有客户送修一台苹果A1370笔记本,客户说摔了一下就不能开机了。接过机子发现后盖被摔凹了 开机电流0.15左右不动。

摔坏的机子一般是元件掉电或虚焊损坏居多,拆机仔细观察发现后盖凹处附近有个大电感被挤破了。心里暗喜 以为捡钱了。更换相同感量的电感 触发电流还是0.15不动。 心想不好了 可能是哪里虚焊或PCB板层断了。捡不到死鱼只能按部就班维修了。先上电测量各大电感电压,CPU供电与1.05V供电 没有电压。。按时序1.05电压应该先出来。所以先查1.05V供电

测量ISL95870主供电正常,测量EN开启信号0V,感觉发现敌情了 继续追查上EN开启信号 。

EN信号经过R7881电阻得来的,测量其电阻无穷大。电阻用风枪吹下来就碎了,电阻是外力挤坏了。更换33K电阻上电显示了 。
最后上传亮机BIOS  没有亮机慢的毛病。放心使用   希望各位看客加点分  谢谢。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1370 820-2796-A 2010年 AJIU1 亮机OK.zip

网友A:
苹果机问题很难找,集成度高的很

网友B:
论坛下载的bios就不要在传上来了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下载的bios就不要在传上来了  楼主

本来想分享下载链接的,这机子修了好几天了 当时忘记记下载链接 。因为我验证过BIOS好使 所以想分享一下。不是有意占有资源  下次分享下载链接。

网友:
楼主真是有心了,写的好详细

网友C:
在迅维基地学习的同时还能给用户修机子???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迅维基地学习的同时还能给用户修机子???

没来实地之前修的。平时工作忙 现在才有空发帖:daxia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机问题很难找,集成度高的很

笔记本比起手机那是小巫见大巫了。哈哈

网友:
维修就是细节很重要,错过一些重要的细节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苹果 这个故障 相当于 送钱的。。 利润可观

网友:
思路清晰   像楼主学习了

网友:
培训过的就是不一样啊,咔咔两刀就搞定了。膜拜。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一定很厉害啊  分析的很透彻 牛

网友:
笔记本实在是没有系统的学习过,打错了

网友:
培训过的就是不一样啊,苹果机子相对来说不好修,楼主思路不错……。学习呀……。

网友(2021-11-01):
楼主厉害啊,一般摔的都比较难维修的!

网友:
楼主修笔记本挺细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