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不出5V待机

楼主(2017-09-27):
这台N4010到我手前的问题是不开机,那时太晚了,我就装了自己的N4010电池上去充电(之前的N4010没修好,看电池还行就留下了,怕放坏就装上去充电)。奇怪的是前天早上看到机子开机了,那我就用了半天,发现开始不稳定,自动重启。用了一段时间就正常了。那就关机放了一夜,到了昨天早上再开又开不了。按开关,电源灯闪一下灭了。再按也是能闪一下,这证明能触发吧?拆开机子量了一下,发现触发,5V待机有跳变,量得原来5V的EN没出来,一路追查,发现是EC ITE8502E 100脚发出的信号,量得这个脚按开关能升到0.9V左右就掉电了。会不会是EC待机条件没满足才这样呢?求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图纸在论坛已经有了,为了方便大神指点,也上传一下方便下载。

网友A:
3  5v的开启信号不是一个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  5v的开启信号不是一个吗

这机器,3/5V开启还真不是在一起的。3V叫3VPCU,5V叫5VSUS,这机器掉电不一定是EC引起,楼主可查一下HWP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3/5V开启还真不是在一起的。3V叫3VPCU,5V叫5VSUS,这机器掉电不一定是EC引起,楼主可查一下HWPG

EC 66脚HWPG的确没电,但开机时序图显示这个信号是有了5V之后的吧?

网友:
呵呵,还没睡?我晚8点睡到2点多起来了。
这个情况,可能是HWPG引起的,这个是秒掉电,你万用表可能量不到正确的数据,要用示婆器查看,看其它电压有没有起来,还有就是时钟不正常也会秒掉。如果是时钟不正常,可以断桥的电源好信号,一般时钟问题断桥PG后就不会掉电了。

网友:
如果是HWPG引起的可检测各路供电。用示波器。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来问,你头衔怎么来的?

网友:
5v不出     查本体    后继     反馈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有电路图应该是可以修好的,楼主不用着急慢慢来

网友:
这个是51125吧 换待机芯片试试啊

网友C:
前两天修到同样的故障,
3 en电压5V、、、、5V由EC发出0V。。。。。,直接飞线3V的en飞到5V en上边
(根据RT8206的数据手册此脚开启电压至少要2.4V以上。)

触发掉电(现象是直接上电0.8直接掉为待机,可以再次触发,但还是掉电,感觉后极有短路一样),有时正常,有时把CPU取下。再装上OK.过两天故障重现、。

解决办法可以先加焊HM57的桥,如正常,直接桥芯片。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 ,按开关后  有反应没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修到同样的故障,
3 en电压5V、、、、5V由EC发出0V。。。。。,直接飞线3V的en飞到5V en上边
(根据 ...

思路可以,但是这个老本子不是通病,本子老了,元件老化问题多,只能锁定范围的挨个地毯式搜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3/5V开启还真不是在一起的。3V叫3VPCU,5V叫5VSUS,这机器掉电不一定是EC引起,楼主可查一下HWPG

HWPG 是开机过后才出来的吧 供电芯片发出来的

网友:
很明显这机子待机的时候只有+3V_ALW 而+5V_ALW是LDO输出 所以待机的时候PL9根本就不会输出+5VSUS SUS电压是开机触发之后产生的 所以你所谓的待机5V有跳变其实就是板子触发掉电而已

网友:
我觉得应该查待机条件 EC周围的

网友:
有点看不懂啊

网友:
EC待机的条件,待机的5V后继外围看看吧。。。。。。。

网友:
   如果图纸标注是5V_SUS有可能是按开机后出现的。这个无所谓

网友:
这个应该是HPWG引起的吧,楼主查查

网友:
                               BIOS是通病。。。。。

网友:
换个待机芯片试试啊,也许一不小心就好了

网友D:
5V待机有跳变,量得原来5V的EN没出来?没看明,5v待机,是指南桥的待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待机有跳变,量得原来5V的EN没出来?没看明,5v待机,是指南桥的待机吗?

就是图中的5V,EN1是IO经一个电阻转来的。有波。示波器买了几天,不会用,有等于没有。

网友:
可以查后级了   断开3 5v后级  看供电出不出来  然后换芯片   也有可能芯片本身工作不良    然后把线性供电也拉低了

网友:
5V没有 你应该截图发待机的电路图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