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盒问题

楼主(2017-09-27):
以前用orico的usb3.0扩展卡好好的,5口或7口都正常,是接硬盘盒的。
最近配了一台新电脑,2066的,把硬盘盒插上5口的卡后发现只有两口正常,其他3口没反应,但插一个usb2.0的U盘都可以。
折腾来折腾去,把4个硬盘盒都插在扩展卡上,接通电源,发现全挂了,故障现象为硬盘盒开启后指示灯亮,硬盘正常启动,但不久指示灯全灭,硬盘都停止转动,这个是不是硬盘盒坏了。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过,但只一次,这次坏了一大片,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足的问题,我的电源是500W的,应该可以。是否换了主板和cpu导致了供电不足,但卡上4pin的电源口也插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