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P2020更换第一纸盒搓纸轮

楼主(2017-09-27):
这样操作可以不用拆机器。

网友:
楼主,整点中文这个我真心的看不懂

网友:
大概是如下操作:
1.打开电源使机器就绪(ready)
2.按(ok键)显示菜单
3.同时按(方向左键+ok键)出现二级服务菜单
4.使用方向左键找到Pick roller,并按ok键。
5.听到机器有搓纸的动作,直接拔掉电源线或直接断电(不是按开关机键关机)
6.拉出纸盒更换搓纸轮
注:有些维修更换搓纸轮喜欢暴力,对机器搓纸驱动杆、齿轮会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