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plus 无背光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7-09-27):
初检情况是触发开机屏闪一下后无显示,连接电脑能正常,初步判定为显示部分故障,拆机未现人为故障,下面进行分析测试:
  1、根据初检故障,我们维修方向锁定在显示部分。客户已经对屏进行过更换故障依然,显然故障在主板上。维修这类故障我们依然是先供电再信号的原则来进行故障分析测量。在我们的维修经验中屏的供电部分,背光控制部分很容易造成屏无显示,那么就断电测试屏连接器J4200对地二极值。
  2、PP5V7_MESON_AVDDH_CONN 、PP1V8_LCM_CONN 、PN5V7_LCM_MESON_AVDDN_CONN、PP5V7_LCM_AVDDH_、CONN、PP1V8_TOUCH_CONN 以上二极值正常,量测到PP_LCM_BL_CAT1_CONN二极值无,找到电感FL4212测量本体损坏已不能导通,取下此料测量焊点二极480,二极值偏小仍然异常。
  3、PP_LCM_BL_CAT1_CONN此线路经电感FL4212后变成PP_LCM_BL_CAT1连接到背光控制IC U4020,更换U4020后量测PP_LCM_BL_CAT1_CONN线路二极值为607,恢复正常。
  4、装上电感FL4212后测量座子J4200该线路二极值恢复正常,装上屏开机测试,久违的苹果图标出现在了屏幕上。进系统测试触屏工作正常,前后摄工作正常,接打电话正常,录音功放测试正常,整机工作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5、维修总结:屏不显示但能联机在维修中是很常见的故障现象,故障率最高的是因背光电路或屏供电电路工作异常造成屏显示异常。

网友:
补充下,还要看看电流的更好帮助你判断故障的。

网友:
楼主这钱挣的真心快,不过这也是要楼主技术过硬。祝发财

网友:
背光控制模块也管屏显信号吗?修过有屏显背光不亮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图文并茂好帖值得收藏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论坛大神多,本人刚入行小白,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