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红米note4X 解帐户锁流程

楼主(2017-09-27):
由于客户忘记帐户锁,要解开此锁可以通官方渠道进行解锁,但是客户无法提供清晰信息,所以只能通过软件的方式阻止系统查找手机功能和升级功能。
  1、下载红米note4x刷机包,重新编译文件去掉脱机查找手机功能;
  2、设置好小米刷机工具XiaoMiFlash,短接note4x深刷点,刷新XiaoMiFlash找到机刷机端口COM10;
  3、在刷机过程中,切勿断开直到提示Done为止,由于系统经过了编译改动,第一次启动会出现密码失败,要求恢复出厂设置,按要求操作重启后等待系统启动便可进入欢迎界面。
  4、进入欢迎界面后,一路按提示操作完,不会出现要求帐户输入帐户锁(若未编译便会出现要求输入帐户锁才能使用),此时不能插入SIM卡或连接WIFI,否则将会出现账户锁。
  5、把手机连接电脑,把已编译好的查找手机和系统升级的两个APK程式安装,重启手机,此时就可以联网或接入SIM卡。此机联网测试,已经没有帐户锁,但用户不能刷机或升级,否则将会激活帐户锁。
提供相关资料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qYLVsPe 密码:qmkl     7天有效   自己备用。

网友:
重新编译文件去掉脱机查找手机功能   好厉害

网友A:
我的小米4ROOT后锁了,我直接涮机了,好像也不是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米4ROOT后锁了,我直接涮机了,好像也不是很麻烦

那是小米4,新的机型那还那么容易。

网友:
刷机:驱动+包+平台,只要正确,就很简单

网友:
最近碰到一台oppo r1s线刷老是连不上,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好强悍   我目前还在学习中     呵呵

网友:
是不是其他机型也可以用这个办法,

网友:
刷机技术含量也越来越高了,不像以前了

网友:
只是针对于小米高通型号。。。。。。。。。。

网友:
我遇到一台三星S7e连接电脑没有反应充电电量显示不准一会0一会100%,0的时候开机就立马关机,100的时候可以开机使用,是哪里问题,电池电量检测是直接到cpu吗?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竟然见到了软件系统级别的大牛了

网友:
前一段时间我也遇到一台红米note4X 解帐户锁,用深刷先,短接主板,进去9008 ,刷机各种报错,也没有解锁成功。最后客户把手机拿走了,很郁闷呀。

网友:
4c   4x   现在好多 新机  账户锁 都要9008深度模式   刷机   可以制作9008深度刷机线   也可以短接主板   进入    然后刷就好了   好多完了还要装串号软件   不然开机没信号

网友:
跟着老司机们学习学习

网友(2017-10-27):
楼主透露一下怎么去掉查找这两个进程,小5知道怎么搞,但小米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教方法,花红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