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Y481C 改集显, 版号 X450CC REV:2.1

楼主(2017-09-27):
机器: 华硕 Y481C  板载 2G 内存  CPU  赛扬1007U
版号:X450CC REV:2.1

       前2天 有顾客送修 华硕 Y481C 开机掉电, 开机 几秒就 掉电。 拆机 裸板 进入 BIOS 也是 几秒 就掉。。干燥的手 开机 摸了几下, 待机变成 0.082A了。换了 待机芯片 UP1589Q  ,   开机正常了。。 使用一天没有问题。。 让顾客拿走了。 第二天 来  又 掉电了, 能进入系统。差不多  十几分钟 之后掉, 能 亮机,就没有去量, 可能是 BIOS 问题吧。 刷了  6  7个BIOS 还是 无规律的 时不时的 掉电。。。 量量 供电  ,发现  独显 供电 没有出来。 独显 供电芯片 UP 1661P, 打阻值也没有短路, 换 UP1661P  还是不出 显卡供电。。VID 没 电压,只到 独显芯片,  应该 是 显卡挂了。。换显卡 成本 有点高。。   拆了  UP1661P  和  独显 芯片,不掉电了。 修复成功。。。

【后来问顾客是 以前进水机】

中途弯路  换过 EC 边上的 103 排阻,换过 板载 内存 电容 ,还是 掉电。。。 还把 板载 内存 干了,一样掉电。。  不是BIOS 和 内存 问题。 还是 显卡芯片 进水挂了。。

【屏蔽板载内存】 移动电阻  拆了 内存颗粒

【改 集 显】 拆了 独显 芯片  和 UP 1661P 即可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这么难搞的掉电都修好了。 话说,客户没意见吗,拆了内存和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这么难搞的掉电都修好了。 话说,客户没意见吗,拆了内存和显卡。

不拆掉 能怎么办, 板载 内存都给我干完了。我在 装上 太费事了。 换显卡 成本太高了。 那个 垃圾 1007U 就是 有独显能玩游戏吗,还是不能,让顾客 换固态硬盘, 卖个 内存给他。还能赚点。。  换固态之后 使用还是没有问题的。 办公速度可以。本来就不能玩游戏的机器。。

网友:
改成集成显卡 也是不错的选择 只要客户同意

网友:
能收到钱 就可以了

网友:
总比换主板好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虽然中间走了弯路,误杀了一些,但最终还是修好了,点个赞,给你加分

网友B:
这些好像直接拆电感都可以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好像直接拆电感都可以显示的

一般估计这机器 不进水的话 估计显卡也不太容易坏吧。 进水 显卡 坏了。 最好是 显卡 摘了吧。。就和我这样的。 能亮机,不短路。显卡导致的 掉电。。。

网友:
                             居然还能改集成的,收藏   下次碰到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看不懂咯不懂不懂不懂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