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排除电抗器问题

楼主(2017-09-27):
  电抗器的作用   电力系统中所采取的电抗器常见的有串联电抗器和并联电抗器。串联电抗器主要用来限制短路电流,也有在滤波器中与电容器串联或并联用来限制电网中的高次谐波。220kV、110kV、35kV、10kV电网中的电抗器是用来吸收电缆线路的充电容性无功的,可以通过调整并联电抗器的数量来调整运行电压,超高压并联电抗器有改善电力系统无功功率有关运行状况的多种功能,主要包括:

(1)轻空载或轻负荷线路上的电容效应,以降低工频暂态过电压;
(2)改善长输电线路上的电压分布;
(3)使轻负荷时线路中的无功功率尽可能就地平衡,防止无功功率不合理流动同时也减轻了线路上的功率损失;
(4)在大机组与系统并列时降低高压母线上工频稳态电压,便于发电机同期并列;
(5)防止发电机带长线路可能出现的自励磁谐振现象;
(6)当采用电抗器中性点经小电抗接地装置时,还可用小电抗器补偿线路相间及相地电容,以加速潜供电流自动熄灭,便于采用。

  1电抗器表面放电怎么办?
  干式空气并联电抗器在干燥状态下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表面放电现象。但降雨时,温升较低的部位会出现导电性水膜和较大的表面泄露电流,在表面泄露电流集中的端部回流铅排附近,以及腰部表面的瑕点会出现污湿放电现象,并慢慢产生漏电痕迹。憎水性涂层则可大幅度抑制表面泄漏电流,防止任何形式的表面放电。
端部采用预埋环形均流电极的结构改进措施可克服下端表面泄露电流集中的现象,即使不喷涂憎水性涂层或憎水性涂层完全失效也能防止电极附件部位出现电弧。顶戴防雨帽和外加防雨夹层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表面泄漏电流,是现在较好的结构改进措施。

  2电抗器局部发热怎么办?
  若发现电抗器有局部过热现象,则应减少该电抗器的负荷,并加强通风,必要时可采取临时措施,加强强力风扇吹风冷却,待有机会停电时再进行消除缺陷工作。

  3电抗器支持瓷绝缘子破裂怎么办?
  若发现水泥支柱损伤、支柱瓷绝缘子有裂纹、线圈凸出和接地,则使用备用电抗器,或断开线路断路器将问题电抗器停用,并进行修理,待缺陷消除后再投入运行。

  4电抗器烧坏怎么办?
  如发现电抗器水泥柱和支持瓷绝缘子断裂,以及电抗器部分线圈烧坏等现象,应首先检查继电保护是否动作,如保护未动作,则应手动断开电抗器电源,停用问题电抗器,将备用电抗器投入运行。

  5电抗器高压套管升高座螺钉断裂怎么办?
  1)本体的振动频率与均压环的振动频率不一致。均压环因为有变压器油的阻尼作用,其振动频率较低,加上均压环为单点、铝片焊接,其机械强度相对较差。在长期运行中,电抗器接地片(铝质、焊接)受与均压环振动频率不一致的振动影响,发生金属疲劳,产生裂纹。

  搞定方式:将升高座与本体尽量固定,减少振动的不一样步。

  2)由于漏磁较大产生的环流发热,以及高压出线的规划缺陷和螺钉的表面氧化,使单个螺钉内产生的局部涡流发热而导致其机械强度下降。

  搞定方式:将升高座的固定螺钉更换为不锈钢螺钉,减少漏磁的影响。

  本文来自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