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AOC I2269LED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17-09-27):
接一同行机器AOC2269LED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液晶屏采用的是IPS硬屏,拆开显示器,取出电源板看到主供电为19伏,接市电测量次级19伏正常,说明电源板问题不大,当接上驱动板的时候,主供电直接拉为0V,说明主供电大短路了,看到接口一个电容的颜色有些黄的厉害一些,直接吹下来测量已经短路了,直接不装,连接好开关板,开机指示灯亮起,AOC LOGO已经正常显示,装好接上主机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AOC

网友A:
这个损坏的电容位置号C735 下面是随机读出的程序!

网友:
感觉 应该把排除短路的 过程写下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
不错,修的好快,经验丰富呀、、

网友: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小心账号,本次警告,如若再犯禁言处理!

网友:
你运气也太好了吧,遇到好几例都是电容漏电或1117坏?

网友:
挺幸运。。。短路赚钱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损坏的电容位置号C735 下面是随机读出的程序!

楼主换的电容,是C734   自己再仔细看一下。

网友:
短路的机器简直是送钱的  一般用手摸发烫 若不行直接上1v烧鸡发就可以

网友:
那个C734是我又加焊了一下,下面的那个标号C735是短路的电容,那个直接不装了!

网友:
                呵,又是电容问题,送福利

网友:
以后 大短路的                          也是送钱的

网友:
这是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通病了     修过几台  坏的位置一样的

网友:
又捡钱了楼主,恭喜啊。短路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应该是通病,我修过两台也是这毛病的

网友:
插可调电源就容易看出,再用手一摸,就能发现敌情

网友:
一般就直接  烧鸡   就可以了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 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请大神多多指教
新手前来学习,请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哈哈,不错,显示器里的大短也遇到啦,这个显示器价格高,应该多收点钱。

网友:
短路引起的供电拉低,楼主捡钱了

网友:
捡便宜了哈哈哈

网友:
要真的是同病的话 以后维修就不那么久了

网友:
看来大家都是烧鸡大师,我还没试过。弱啊

网友:
电容短路引得不开机的。。。。。。。

网友:
来自: 山东
秒杀的就是好呀。楼主思路不错。学习了

网友:
遇到过19v的三色的显示器,12V降压芯片烧了,直接加了个降压模块

网友:
还是这样的东西修起来快,来钱,也不容易返修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板 找芯片麻烦

网友:
这个是捡钱的节奏,发福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损坏的电容位置号C735 下面是随机读出的程序!
你这一修收了多少钱 , 估计带个 70 80元了吧

网友:
这么新的已经过保修了?图文并茂的,以后遇到可以秒杀。

网友(2017-10-28):
判断神速,佩服!!!!!!!!!!!!!

网友:
6666666666666 很强 一般都是烧鸡大法

网友:
这钱好正~ 大家多多接到这种机器就好了

网友:
这种电容,每年要为维修行业创造不少赚钱机会呢

网友(2018-03-09):
AOC的驱动板供电贴片电容质量不好吧,我也遇到两例电容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