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7-09-27):
一块阿苏斯 H61M-E 的主板基本上供电都有了,CPU供电都有了,  就是不跑码, 查了下 CPU的复位没有 ,

往上摸结果是VRMPWRGD 这个信号没有导致的

看了下点位 好像是由CPU供电芯片35脚的VCORE_VR+RDY 衍生出来的 这个脚的电压有 1.04V

经过版主和基友的指点

算是弄清楚三极管和mos管的量测了, Q40是npn三极管    Q39是n沟mos管,

经过量测  Q39是正常的,Q40的B极和E极开路, 找了点资料学习,弄懂NPN PNP 的量测 找了个npn换掉Q40后,VRMPWRGD出来了3.3V  都正常了,开机正常了

虽然是弄懂它们如何量测了,但是还不是很懂他们的工作特性.. 什么高电平导通,低电平导通的...懒得去懂... 太烧脑了....:dizzy::dizzy:

网友A:
拆掉VRMPWRGD相连的三极管试试,测有没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VRMPWRGD相连的三极管试试,测有没有3.3v

拆掉有了, 是这个三极管坏了吗?  可是换了一个上去还是会没电压

网友B:
PQ40这个三极管应该是个N管,现在它的B级有1.05V的高电平,E级应该是接地的,但是C级依旧是5V,而C级又和PQ39的B级相连。都这么明显了,难道还不能确定故障吗?我感觉你应该要好好看下三极管特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Q40这个三极管应该是个N管,现在它的B级有1.05V的高电平,E级应该是接地的,但是C级依旧是5V,而C级又和PQ ...

我没学过元件的基础,尴尬...    只会对元件基本好坏判断,不太懂特性...   比如三极管 和场管 他们的内部结构和应对的脚位, 和标识 我都很迷蒙...

GDS 的管和 ECB 的管 他们 内部的 二极管是怎么排列的?  P N 怎么测的  ,我画了个空白图版主能帮我画下内部结构和 脚位 标识,谢谢诶

网友:
一般看图纸,理解一点 但是应对的哪个脚 又是很懵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没学过元件的基础,尴尬...    只会对元件基本好坏判断,不太懂特性...   比如三极管 和场管 他们的内部 ...

MOS管的GDS,对应三极管的BCE。

网友:
果然是大神,学习了
果然是大神,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S管的GDS,对应三极管的BCE。

mos管和 三极管内部结构和特XD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和 三极管内部结构和特XD是一样的吗?

不完全一样,导通条件需要的电压就不一样,但是特性类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os管和 三极管内部结构和特XD是一样的吗?

不用研究什么三极管了,直接拆掉那三极管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OS管的GDS,对应三极管的BCE。

大师,华硕H61M-E REV2.05过了内存不出集显电压 不亮,是CPU供电芯片还是集显驱动芯片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师,华硕H61M-E REV2.05过了内存不出集显电压 不亮,是CPU供电芯片还是集显驱动芯片的问题

这2者都有可能,建议测量下主管理芯片到核显PWM的波形,另外看看核显PWM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最后一个就是确保CPU核显,VBIOS信息,以及VGA等显示接口无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S管的GDS,对应三极管的BCE。

上面的Q39 和 q40 是哪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Q39 和 q40 是哪种的?

我说是第一个,但是以后你遇到类似情况,你能判断出来吗?根本性问题就是把元器件基础知识弄明白。

网友:
版主说的对,地基没打好,最好回头学。
船长不是公开了电子基础整套教程了吗,去好好学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师,华硕H61M-E REV2.05过了内存不出集显电压 不亮,是CPU供电芯片还是集显驱动芯片的问题

h61 集显电压 我记得开机的时候是没有电压的,在开机正常进入系统之前GFX 的供电是没有的,
只有进入系统才有供电

网友:
算是弄清楚三极管和mos管的量测了, Q40是npn三极管    Q39是n沟mos管,

经过量测  Q39是正常的,Q40的B极和E极开路, 找了点资料学习,弄懂NPN PNP 的量测 找了个npn换上去后开机正常了,VRMPWRGD都正常了

虽然是弄懂它们如何量测了,但是还不是很懂他们的工作特性.. 什么高电平导通,低电平导通的...懒得去懂... 太烧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研究什么三极管了,直接拆掉那三极管就行了

拆掉它有后遗症吗? 肯定有哪里地方不完美啊.

网友:
刚刚回复怎么没有金币             .................................

网友:
引用 网友C:
h61 集显电压 我记得开机的时候是没有电压的,在开机正常进入系统之前GFX 的供电是没有的,
只有进入系统 ...

我也不知道这板什么时候出集显,其他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就是没有集显电压,也跑过了内存,就是不亮机,独显也不会亮 BIOS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它有后遗症吗? 肯定有哪里地方不完美啊.

没问题,我以前也这样干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2者都有可能,建议测量下主管理芯片到核显PWM的波形,另外看看核显PWM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最后一 ...

这主板就是插独显也不会亮,不插内存时LPC诊断卡显示20 报警,插内存档55不亮,CPU是好的 BIOS刷过内存各条件正常。。。只有个烂示波器,只能抓晶振波

网友:
这也行。。。。。书丢了几年了,现在在捡起来不好懂了

网友:
不错,说的挺详细的,认真看的话还是可以有所长进的。毕竟台机修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就是插独显也不会亮,不插内存时LPC诊断卡显示20 报警,插内存档55不亮,CPU是好的 BIOS刷过内存各 ...

既然党55,说明还是内存不过,内存SMBUS总线波形看过没有?

网友:
厉害,以前学过,所以现在还看得懂......................

网友:
昨天也是华硕h61的板子没复位,直接去掉这个管子就可以了

网友:
我只想说有点位图真好~~~

网友(2017-11-01):
华硕主板上小三极管引起的故障的确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