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解密解锁(解决刷完后报错)

楼主(2017-09-27):
              收到同行A1502  上了密码锁
               大家都知道苹果笔记本解密 刷BIOS 就可以了
              本人就刷BIOS 解密 遇到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下
               首先  把主板拆了  把原BIOS 读取出来 ,然后找群里的朋友  给合成解密了 ,(大家可以去某宝找人 大约20-30 ,这个好像有通用BIOS,没试过都是找人解密)
            刷上修改后的BIOS    电脑显示 Your computer is disabled. Try again in 48 minuets.
            本人一度怀疑是不是没解好
            这不应该啊,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好像得清缓存  (应该是这个意思)        有组合键    ,记不太清了  (这个跟普通笔记本 BIOS恢复出厂差不多吧)
           于是问一位专修苹果的同行
             1,关闭电脑
              2. 在键盘上找到以下按键: Command   Option   P 和 R 。
                 您需要在步骤4中同时按下这些键
            3.启动电脑
             4.按住 Command+Option+P+R键 。必须在出现灰屏前按下此组合键
             5.按住上述键,直到电脑重新启动,您会再次听到启动声。
             6.松开这些键。
             这样就OK 了报错就没有了,分享给大家  。
            没金币了加点金币好么

网友:
楼主你的这些操作是清空缓存的是吗?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我问售后他们教我弄好了

网友:
可以 啊 谢谢 上次遇到都有点懵了

网友:
为什么不把我微信发下面呢。18664029846 专修苹果疑难杂症。哈哈

网友A:
our computer is disabled. Try again in 48 minuets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our computer is disabled. Try again in 48 minuets是什么意思呀

您的计算机已禁用。 在48分钟内再试一次。

网友:
820-3536(ME864)是单排内存的820-3476是不是通用

网友:
这些秘技如果不是有人说出来, 修一辈子也修不出来, 要好好记住。

网友:
这个问题  咨询苹果售后也会给你讲解的   几个组合键   响3声放开

网友:
我们暂时还没遇到过,不知道什么时候遇到哦

网友: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编程器刷的呀?拆出来还是直接在板子上读的那种呢,还是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这个是个宝贵的东西,谢谢楼主分享出来,分已加。。。。

网友:
嗯,好资料,只不过,苹果的bios不易坏啊

网友:
这种方法挺好的,这么简单哦,呵呵

网友:
清理EC 里的SMC 好像。

网友:
是的,刷论坛下载的BIOS也可以开机,就是慢 ,单卖的那种也是开机慢, 只有备份出来的,然后花钱让人家解密,再刷回去就快,不知道原因,

网友:
不错 很好的资料 加分没的说。。。。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88888888

网友:
这个已经解了很多了,报就是报PIN错,恢复SMSC就OK

网友:
谢谢老铁,这非常值得收藏,虽说第一次见,但是以后应该有用

网友:
Command+Option+P+R键 重置 Mac 的 PRAM 和 NVRAM
Command+Option+Power 重置 SMC
这是常识啊,,,,,,,,,,,,,,,

网友(2022-10-15):
解锁 用winhex这个软件 把加密那部分替换0000

网友(2023-10-02):
这个不是常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