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掉电维修

楼主(2017-09-27):
机器型号:联想G50-70  板号NM-A273
接机故障:不开机
检测故障:上电0.18后掉电
初级检测:怀疑没出CPU电压引起的掉电。
       此机器送来时客户已经自行拆开,询问后得知不是人为故障。找了半天电路,发现论坛要认证才能下载。客户应该是同行,说他有,淘宝买的。测量各供电单元发现PL9上CPU供电有1.6V,但是PL705,706上的独显供电却没有。而且这个cpu供电1.6确实太高,应该是没识别到CPU型号出对应的电压。现在好多双显卡的主板这个先出VGA还是CPU搞得有点糊涂,有的时序在CPU供电前出独显供电,有的却是在后。这个点绕了,CPU供电都出了,按说其他电压应该没问题实测其他能大眼一扫能看到的电感也都有电压,会让人感觉供电没问题,而转向时钟复位之类的信号。既然掉电,那就先忽略信号PG之类的引起的掉电,先从缺电压下手。

如图S0状态下所有电压,从1.35内存电压开始,PL307。这个是有的。继续+5VS。

这个图盒主板有点不对应,找了半天没找到Q31和Q32。却看到Q23和Q24有点像+5VS和3VS。实测两边前级都有正常的5V和3.3V,后面却只有1.5左右的电压。不过也有可能Q23和24不是要找的电路。电路图搜索Q23

确实是它。那问题来了,+5VS和3VS都没出,肯定掉电了。这里我也有点懵,这两个不出怎么CPU供电会有呢。首先Q23高电平导通,测量Q23第四脚,3点多的电压,看来控制信号有问题。测4教阻值无短路。图上显示控制来自+20VSB。找到R149,这个是跑电路跑出来的,主板上R149无标号,Q23在硬盘接口边上,R149在背面,一排R148,C127都在。R149两头都是3点多电压。看来+20VSB是真凶。

在这里,+20VSB低电平导通,是B+转换出来的。受控于PCH_PWR_EN,上边的控制信号不考虑,显示没安装。测量PQ202控制脚正常的电压,PQ202也无明显损坏痕迹,测量PQ202  1和3脚阻值正常,那就用镊子短接试试吧,除了待机电压稍微上了一点没啥变换。按下开关,电流跳变正常。取下PQ202直接铜丝连过去。OK此机修复。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是小白,只看懂图纸但无经验,这样的帖子多多益善

网友:
掉电问题,很头疼,楼主对故障分析的不错,直接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