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 PLUS 15秒关机

楼主(2017-09-27):
M5A78L-M LX3 PLUS 15秒关机  以免同学们走弯路。不喜勿喷谢谢,有帮助请加点分谢谢了!

网友A:
USB的5V供电不出也会出现15秒关机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的5V供电不出也会出现15秒关机提示

是的,其实都是USB_OC信号有问题的表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的5V供电不出也会出现15秒关机提示

这个板子5v供电有的

网友B:
这个板子好几个usb oc信号没修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好几个usb oc信号没修出

结合点位图应该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C:
主板上面所有的 822 排阻都换了 还是不行 新手指指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面所有的 822 排阻都换了 还是不行 新手指指路

什么问题就换822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问题就换822电阻?。。。。。。

就是报USB出错 15秒 左右就自动关机了  5V 也有出来

网友:
点位上没信号名称,是不是USB过流保护导致15秒关机

网友E:
楼主这经验说的很及时,刚好有一块一样的板子,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经验说的很及时,刚好有一块一样的板子,换了就好了

兄弟加点分呗,没下载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