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士达工控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7-09-27):
最近有片主板是工控的板号是K-D53AM  FAB 3.0,跑码C0,马上就显示了,一旦要放电就能显示跑D0,关机再开又不显了,每次放电就好,小黑桥换过了,还是不行呀,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或者是有没有这个主板的程序呢

网友:
你查查RTC电路是不是有问题,BIOS刷过了吗

网友:
检查一下rtc电路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好了,就是桥的问题,但是工控机开机灰屏是正常的插U盘进PE正常,当时以为是BIOS的设置问题,弄了好久呀,走弯路了,开机诊断卡报C0是正常的,按F2也是可以进BIOS的,说明屏也没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和维修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