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7-09-27):
A1466半小时掉电,进系统不进都是差不多半小时,
BIOS 刷过,CPU 焊过,不知要查哪块了
cpu

网友:
有没有换过桥?比如高版本的被替换成低规格。如果没有,分离下原机的ME固件,合成到新BIOS里面去。

网友:
上示波器了吗

网友:
来自: 中国
定时掉电感觉还是bios问题,刷原厂的试试

网友:
系统问题。用原版烯烃vvvvvvvvv干啥二二哥

网友:
bios确实要看看,也要考虑ec,是不是用的win系统,如果是,重点查看ec吧,容易损坏,还有,看看是不是不充电,检测两个电阻,

网友:
果然是大神,学习了果然是大神,学习了

网友:
以前修到一台半小时,定时掉电的,不过,不是苹果本,好像是ACER的,最后是换了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