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劲霸ATX-S300(加强版)炸了。那个知道型号?

楼主(2017-09-27):
如题上图

网友:
      爆了这么多元件,   建议买新的吧。

网友:
估计是P1015AP06  ,你可以根据电路和元器件的手册看看是否是这个芯片

网友:
276    之类  或者311之类    看你是哪个方面的  后面的估计339之类  7500+339

网友:
不是吧   , 没必要死修了吧                                                   。

网友:
直接买新的了吧,要不旧的也行啊,现在一个旧电源才10块钱,你这个没啥修头了

网友:
这是个七脚电源管理芯片,某宝上有

网友:
没必要死修了吧   现在一个旧电源才1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