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GA-AB350-Gaming3 AM4主板点不亮维修一例

楼主(2017-09-27):
看标题可能有人会想,这么新的板子居然也能修到?答案是确确实实修到,且听我细细道来。

几天前,有人在贴吧里艾特我,问我技嘉AM4主板修不修,我当时就诧异,为何不去质保?得到的答复是,整机是从日本带回来,国内技嘉不给售后,遂加我QQ详细聊。结果还发现居然是隔壁市的,因此开车送来我这里。

好了话不多说,留下CPU、内存与主板。CPU是AMD最新锐龙5 1600X,内存是2根金士顿骇客神条DDR4 2400 16G。

这个板子要上CPU,才可以触发上电。不清楚别的AM4主板是否也是类似设计。不过我猜想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看了大部分的AM4主板,CPU座子附近都有2-3个晶振且走线通向CPU座子,其中有个便是32.768K。

相反,传统桥附近并没有32.768K晶振,倒是25M晶振得以保留。因此我猜想,AM4板子架构,RTC实时时钟电路至少和CPU有一定联系。

这板虽然可以上电,但是CPU风扇转一圈之后便没了反应,如果此时再点开机排针,便重复之前情况,感觉像是缺少关键电压或者关键信号。

大部分台式机主板,在我印象里,内存供电基本都是第一个出现。这板子用的是DDR4内存,因此内存主供电应该是1.2V左右。在内存槽边上的MOS管子上,量取上MOS管的S级,测量之后发现是0.02V,也就是说:内存主供电没有。(为什么说是内存主供电,因为DDR4内存还有个2.5V的辅助供电,当然负载供电和DDR3内存类似,都是主供电的一半,所以DDR4内存负载供电是0.6V左右

此板用RT8120D作为内存供电PWM,这个我们再熟悉不过,测量1脚的BOOT,5脚的VCC,7脚的COMP/EN,分别是12.23V,12.18V,1.09V。明显正常,这才出厂多久的板子,内存PWM芯片就坏了?先换个试试再说。

料板上找来RT8120D,替换以后冷却再触发,板子顺利正常上电,诊断卡也开始跑码。

上内存上显卡上显示器,顺利进BIOS。做系统拷机测试,都没什么问题。板子算顺利修复。

现在想想,这么新的主板,内存PWM芯片就已经损坏,到底是用料差,还是说客户人品不好?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谢谢大家。

 会员150574300鑫豆2024-6-28 12:04
 会员13897132元2023-7-25 14:51
 会员7965082元2022-10-12 07:44
 会员7965082元2022-10-12 07:44

网友A:
这么新的板子就修到了,没图供电问题还好修点,要是信号部分就头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的板子就修到了,没图供电问题还好修点,要是信号部分就头痛了

是的,真涉及到信号,基本是两眼摸瞎。

网友B:
分析的有头有理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有头有理  佩服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C:
师傅在没资料的条件下修这么新的板子,还将信号分析的这么清楚,学习了!

网友D:
果然是大神,学习了果然是大神,学习了

网友E:
O(∩_∩)O哈哈哈~  给力啊....这样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在没资料的条件下修这么新的板子,还将信号分析的这么清楚,学习了!

这帖子没什么信号分析,有的也是我的猜想,问题故障很简单,RT8120D满足条件无输出,就这么一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果然是大神,学习了果然是大神,学习了

客气,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O(∩_∩)O哈哈哈~  给力啊....这样也行

是的,这样也行。

网友F:
请问大师,华硕H61M-E REV2.05过了内存不出集显电压 不亮,是CPU供电芯片还是集显驱动芯片的问题(BIOS刷过,桥也加焊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师,华硕H61M-E REV2.05过了内存不出集显电压 不亮,是CPU供电芯片还是集显驱动芯片的问题(BIOS刷过 ...

在刚才一贴中我回复了你。

网友G:
问题在于8120 这种芯片BOOT供电是 VCC是内部经过二极管过来的 高集成的就容易坏

网友H:
我看你们修台式都是如此简单,为什么,,,,,,,,,,,,

网友I:
每次思天大神的帖子都仔细看,总有收获!

网友J:
楼主高手啊,这么新的板子就修到了,肯定大赚一笔

网友K:
ddr4内存供电居然还是rt8120d,不用学多几个新芯片,4代内存多了个2.5V辅助供电

网友:
点个赞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题在于8120 这种芯片BOOT供电是 VCC是内部经过二极管过来的 高集成的就容易坏

确实容易坏,但是这么新的板子就坏,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看你们修台式都是如此简单,为什么,,,,,,,,,,,,

这故障本来就简单,多修多积累经验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每次思天大神的帖子都仔细看,总有收获!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高手啊,这么新的板子就修到了,肯定大赚一笔

这是肯定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ddr4内存供电居然还是rt8120d,不用学多几个新芯片,4代内存多了个2.5V辅助供电

不能这么说,如果规格更高的主板,肯定会用新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L:
还是楼主技术好,这么新的板子,对于我来说出现问题只有晕。

网友M:
请问一下所有芯片的这个BOOT电压都是VCC经过内部二极管转换12V过来的吗?

网友:
我只知道笔记本是vreg5给他提供的5V基电压

网友:
问题故障很简单,RT8120D满足条件无输出

网友N:
am4系列板子。多了个总信号,类似广达的那个多个pg汇集成一个pg的东西。通过二极管过来了的,任何一路不正常都会导致掉电。华硕电路图中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还是楼主技术好,这么新的板子,对于我来说出现问题只有晕。

其实问题很简单,就看你敢不敢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一下所有芯片的这个BOOT电压都是VCC经过内部二极管转换12V过来的吗?

不是,有的芯片有外置二极管提供BOOT自举,RT9214,APW7120就是典型。

网友:
引用 网友N:
am4系列板子。多了个总信号,类似广达的那个多个pg汇集成一个pg的东西。通过二极管过来了的,任何一路 ...

你有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一下所有芯片的这个BOOT电压都是VCC经过内部二极管转换12V过来的吗?

boot正常是12V吗

网友O:
这个故障算是比较简单的了,要是楼主能详细分析AM4的上电时序就好了!期待高人分享

网友:
不一定,可以是5V,也可以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故障算是比较简单的了,要是楼主能详细分析AM4的上电时序就好了!期待高人分享

时序都是在有资料图纸的基础上推测出来的。期待高人解禁。

网友:
大神我有个显卡你能给我修一下吗。 加我qq  1059038809

网友:
厉害的我的大神,典型的经验老到,秒杀。。遇事真的要不慌不忙啊,淡定点总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轩辕大侠乃我等膜拜之对象~~~~~~

网友P:
引用 网友Q:
每次看轩辕思天版主的帖子 都是一种进步。感觉版主你就是学校的老师啊。懂得特别特别多。。。。。。。。可 ...

我懂的不多,我有很多知识也是从迅维论坛学来的。如果我有不明白或者不了解的地方,想办法弄明白或者了解。其实维修这个行业,从始至终就是个学习的行业。不更新自己的知识点,马上就会发现,自己被时代抛弃。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我懂的不多,我有很多知识也是从迅维论坛学来的。如果我有不明白或者不了解的地方,想办法弄明白或者了解 ...

真的是太谦虚了。我也在贴吧上面看过你的帖子。反正就是你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的经验特别丰富。想必是多年的维修经验加上不断的理论学习。思天版主多大年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Q:
真的是太谦虚了。我也在贴吧上面看过你的帖子。反正就是你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的经验特别丰富。想必是多年的 ...

恩,确实是边做维修边学习。我是85年生人。

网友R:
思路这么清晰,想必也是业内大佬

网友S:
引用 网友P:
内存槽上可以测得。不明白可以学,可以了解DDR4内存定义。

是多少脚?????????????????

网友T:
太经典了,楼主的好料,学习了,又是 进口货,哈哈,又被岛国坑了。

网友T:
没啊,以前一次就搞好,谁知道 这次没弄好,估计芯片有问题,搞得我走了多少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R:
思路这么清晰,想必也是业内大佬

不是什么大佬,修的多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S:
是多少脚?????????????????

142、143就是,别的还有。

网友P:
引用 网友T:
太经典了,楼主的好料,学习了,又是 进口货,哈哈,又被岛国坑了。

不能说被岛国坑,反正被技嘉坑是肯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没啊,以前一次就搞好,谁知道 这次没弄好,估计芯片有问题,搞得我走了多少弯路

我怎么没看明白。

网友T:
引用 网友P:
不能说被岛国坑,反正被技嘉坑是肯定的。

哈哈!那也是国产出口岛国,哪知道都喜欢从国外进口自己国的,正常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T:
哈哈!那也是国产出口岛国,哪知道都喜欢从国外进口自己国的,正常正常

哈哈,这到是的。

网友U:
这么新的板子就修到了,估计是这个客户点子背。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么新的板子就修到了,估计是这个客户点子背。

可能吧,运气也着实不好。

网友V:
这个分析得不错,一步一步分析的,值得学习  赞??????????????

网友W:
过来看看,楼主辛苦了,初学··只能一点一点去学校,是不是主板的晶振特容易坏

网友X:
大佬永远是大佬 真心打心眼里佩服的....就羡慕这样的厉害的

网友Y:
大神 学到了。。。。。。。。。。。。

网友Z:
大神向你学习了,什么时候我也这么牛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个分析得不错,一步一步分析的,值得学习  赞??????????????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过来看看,楼主辛苦了,初学··只能一点一点去学校,是不是主板的晶振特容易坏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X:
大佬永远是大佬 真心打心眼里佩服的....就羡慕这样的厉害的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Y:
大神 学到了。。。。。。。。。。。。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Z:
大神向你学习了,什么时候我也这么牛叉就好了。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AA:
看了有关AM4图纸,开机方面的电路都在CPU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看了有关AM4图纸,开机方面的电路都在CPU里面

那就证实了我的猜想。

网友AB:
分析详细,没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分析详细,没内存供电,,,,,,,,,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AC:
排版这么清晰,怎么做到的?思路清楚,好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排版这么清晰,怎么做到的?思路清楚,好贴!

多发发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P: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还有很多向你请教的不要另色啊到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还有很多向你请教的不要另色啊到时候

客气的,知道的一定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果然是大神,学习了果然是大神,学习了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AD:
这么新的板子,问题倒是很简单,但是大神还说了很多AM4架构的事儿,让没有修过的不至于一下迷茫,发帖很辛苦,看着没多少东西,排版还得编辑很麻烦,为你的贡献点赞,顺便说一句,大神也没有架子,平易近人!

网友AE:
这板子还真是新          看来用料还真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这么新的板子,问题倒是很简单,但是大神还说了很多AM4架构的事儿,让没有修过的不至于一下迷茫,发帖很辛 ...

谢谢,别叫我大神,受之有愧,我也只是修的多罢了。AM4架构这部分,仅仅是我的一点猜想,具体怎么回事,得披露更多的资料,大家一起来研究才能出点有意义的知识点出来。但凡每次新产品出来的时候,不都这样嘛。

网友P:
引用 网友AE:
这板子还真是新          看来用料还真是有问题

肯定新,17年6月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P:
肯定新,17年6月的货。

估计售后很快就会接到通知周期不良的物料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