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修好了华硕FX50J亮机掉电

楼主(2017-09-27):
今天接了两台同行的华硕FX50J,一台不开机,一台为亮机掉电,别说了掉电修了几小时还不行,不修了放一边吧就修那台不开机的,不开机待机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开机,拿了那台掉电对了一下信号,电压,偶然发现了这台掉电的问题,别说了修了一下午,果然好了,大家知道是什么引起的?不多说了就是开关引起的,我用开机键开机一亮就掉,用二级管档开不掉,我就去拆那台不开机的开关键来试,果然一测试不掉了,用原来的还是掉,此机维修到此结束。 我也吧原来的Bios也分享给大家绝对开机快。路过的大师加点分。

FX50J 华硕X550JD 原厂BIOS.zip

网友:
原厂BIOS ?
厉害了,淘宝买的还是工厂的?

网友A:
开机键有问题,一测就知道了啊,电压肯定偏低

网友:
2个拼成一个好的,这个思路可以借鉴。

网友B:
这级别的问题也胆敢发出来,你让我服了。

网友:
运气好啊,,技术好,谢谢BOIS,,6666

网友:
你头像怎么有个黑帽子还不是迅维学员

网友:
呵呵,,,还有这样的毛病啊,真意外,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C:
不开机 那台 也是开关坏???

网友D:
楼主运气,真好,亮机掉电是开关板的问题,之前我遇到一台,亮机掉电,修好好久,最后还是一样,最后还给客户了

网友E:
这个BIOS是个好东西,原厂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测试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 可以发现问题

网友:
亮机掉电我肯定先从简单的入手,肯定怀疑外设呀

网友:
遇到过一款三星r429也是开关引起的开机一亮就掉电,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开机 那台 也是开关坏???

还没修好,不是开关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BIOS是个好东西,原厂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测试

能用·       。。。。。。测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级别的问题也胆敢发出来,你让我服了。

我又没叫你看,。。。。。。。你是大神我是小白你牛B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键有问题,一测就知道了啊,电压肯定偏低

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开关问题   我比较好奇另外一台修的如何啊

网友:
修这种问题,这个是第一步要做的工作。

网友:
哎 这种问题坑爹呀    谁会想到是开关的问题呢

网友:
开关小板的问题也遇到过哈哈.谢谢BIOS

网友:
应该是开关板的问题  而不是开机键问题

网友:
这种坏了 我见除非短路要么好少能修好的

网友(2017-12-18):
引用 网友D:
楼主运气,真好,亮机掉电是开关板的问题,之前我遇到一台,亮机掉电,修好好久,最后还是一样,最后还给客户了

我一般不用开关开机,用二极管档开机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楼主的指甲留的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