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dell笔记本无背光显示

楼主(2017-09-27):
背光电压是第几脚,电压应该多少

网友A:
楼主你好,第5脚应当就是背光开启,正常是3.3V

网友:
3.3V开启电压,这个应该对的哦,呵呵

网友B:
19V 由吗??3,3 开启由吗??还有调光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V 由吗??3,3 开启由吗??还有调光新号

有  19  3.3   2.5   都有电压,这是什么情况哟

网友C:
19V主电压,5脚背光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19V主电压,5脚背光开启。。。。

5脚没电压,正常吗,飞了3.3V过来也不得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第5脚应当就是背光开启,正常是3.3V

5脚没电压  我飞了3.3过去也不得行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换个显示屏确定一下

网友:
屏线路  好像主要就是4个  19V  3.3V  2.5V   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5脚没电压  我飞了3.3过去也不得行

飞过去电压没被拉低吧?那有可能是屏上的问题了。

网友:
屏上19V滤波电容短路烧保险也会无背光

网友:
在这说了半天,原来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