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plus 激活电池

楼主(2017-09-27):
早上收到一台进水机。检测电池无电压。漏电电池没电了。主板短路已经搞定。激活电池中。。。。

网友A:
老司机,如何激活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司机,如何激活电池

买个电池激活板就行,这样废电池激活一下又可以利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电池激活板就行,这样废电池激活一下又可以利用了

这样的电池板,可以用来激活很多种类型号的电池吗

网友:
这样的电池板,可以用来激活很多种类型号的电池吗

网友:
万能充就可以激活电池,我试过

网友:
然后呢。没了??玩儿呢、?

网友:
这就完了????????????

网友:
你这是 最便宜的  那种                   小板吧?

网友:
这么的楼主哪里买的、我也要去买个。激活电池后电池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