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6850

楼主(2017-09-27):
显卡无核心供电,跑码2A,电源芯片NCP6595T的EN脚位1.38V,应该正常,这个1117的1脚5.4V,3脚12.612V输入,可为毛2脚还有4.7V,是这1117坏了,无短路,1.2脚也不接地

网友:
坏了?这里应该是问号,忘了符号,错了见谅

网友:
果然是大神,学习了
果然是大神,学习了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2脚是不是三个脚中间的那个脚?

网友B:
我有过7850的显卡不显示啊,显卡有没有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2脚是不是三个脚中间的那个脚?

左边是2脚,右边是3脚,1117的1脚是不是接地啊?但它没有,有6百多阻值,搞不懂?芯片型号1117,下排2807。就这样2排数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过7850的显卡不显示啊,显卡有没有图纸

你的是什么牌子,有核供电吗?没供电先查这个

网友:
后续老师来讲解下这个是怎么一个情况

网友:
这个也行。这个卡我也有一张,性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边是2脚,右边是3脚,1117的1脚是不是接地啊?但它没有,有6百多阻值,搞不懂?芯片型号1117,下排28 ...

你最好看下1117三端稳压器的实际应用定义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什么牌子,有核供电吗?没供电先查这个

供电正常,就是BIOS有热热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