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4441s 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7-09-27):
惠普 4441s 半小时掉电,检查散热,风口灰尘不是很多,清理一下,半小时还是掉电,非常准时,这应该不是散热导致,检查温度也不高,换CPU,还是掉电,检查温控也没问题,最后刷BIOS,好了 。

网友A:
现在机器  遇到难搞的 就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机器  遇到难搞的 就先刷BIOS

是的  特别是cpu 南桥 北桥集成在一起  电压都正常   一般都要刷BIOS

网友:
就是  啊  现在的机器一言不合刷BIOS

网友:
是啊,现在的机器只要电流大致正常先刷BIOS,方便嘛

网友:
ME  报废了, 杀BIOS当然 好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问题,以后遇到要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