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49 进系统掉电除了玻璃芯片还有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7-09-27):
求助联想E49 进系统掉电除了玻璃芯片还有哪里有问题 三个玻璃芯片都已经换过也不发烫

网友:
刷 BIOS了吗

网友:
暂时 没遇到这种问题   帮不了你

网友:
不进系统的话正常吗,差供电 看看是哪一路不稳定 最好用示波器测

网友:
一样的定是                          时一分钟掉电

网友:
掉电不好说,温控,电压不稳当都容易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