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原创首发】A1465待机电压偏低+上电0.6A-0.9-1.1-0.6掉电重启不亮机

楼主(2017-09-27):
前面这段文字是以前发的帖子,大家可以连在一起看下文有解决方案,供大家参考,无私奉献,求加分

如题,遇到一台A1465版号3435b,故障为不开机,小绿灯亮,充电正常,但是不触发,拆机测试,发现待机不正常,待机3.3V从0V到2.0V不停的跳变,查公共电和系统待机51980

公共电压为8.5V正常,随即查看系统待机芯片51980,查看供电正常,但是en开启信号不停的跳边,
3.3V也不停的跳变,暗喜,这不就是通病ec吗?
随即加焊ec,果不其然,en开启信号稳定3.3V了,但是待机3.3V却变成2.7V了,看下图纸

供电正常,开机信号正常,就是输出不正常,换一个吧,拆了一个上去故障一模一样,
继续测,测了一会电压,发现2.7V也没有了,但是en开机信号正常,这tm什么意思
风枪51980又换了一个51980,   3.3V又变成了2.7V这肯定不是待机芯片的事了,
因为待机芯片和ec在一起没有供电的时候en又正常,所以我怀疑,一开始并不是加焊ec出现的稳定2.7V
有可能是附近电子元件,随即检查外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解决方案在以下:
       多谢各位朋友的提醒,查看了下反馈,查了这一路上的几个电阻,没有发现异常,对比料板测试的阻值
因为手头有料板,加之这一路阻值都特别大,虽然测得阻值差不多,但毕竟不是精准的,反馈也确实容易出现
问题,随即更换这一路的电子元件,

更换后,奇迹出现,正常上电了,随机装机,装好以后发现0.6A掉电重启,
重启上电至0.9-1.1-0.6A但是不掉电了,这TM,苹果13年以后机器0.7肯定就亮了呀

难道是通病升压bga?多等了会看屏幕,发现无任何显示,无任何显示那肯定不是
升压芯片了呀,继续查吧,已经这样了,不用想,各个大件肯定都有电压,因为电流正常,
先简后繁吧,刷bios,刷了两个都不行,故障一样,又刷回原来的,查信号,显示开机信号
由ec发给桥,桥再给cpu开启显示信号,好几天了,忘了名称了,如果想知道,可以从升压芯片
往回查,不一会就能查到,这里没什么重点,重点是EC未发出开启信号,各个条件都正常
但是不发出信号,加之之前加焊过ec,直接换ec,换上去后也掉电,但是电流有少许变化,
随即加上屏幕,苹果标志亮了,风扇狂转,加上硬盘等,正常开机后问题解决,希望加精~
总结是,3.3V反馈有问题,ec同时有问题(判断ec坏是因为给待机芯片开启信号不稳定)
这个机器本身ec就特别容易出问题(换win系统后,苹果系统ec不容易坏,应该是温度原因)
修这个机器中间修了两台苹果,一会修这个一会修那个,导致两天才搞好,
现在修好了,把故障点发给大家,希望大家加分,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整个迅维网
我没找到有任何人发跟我这个有关的,算的上是首发了,也希望大家多发文章,共同交流
迅维网是维修界的天堂,请大家不要藏私,后期还会发很多文章,希望大家支持。

网友:
楼主 太给力 了 谢谢  楼主................

网友A:
给你加个分。 以后打发发。   维修心得。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加个分。 以后打发发。   维修心得。  呵呵。。。。。。

张哥,这个本就是你那个本呀!你忘了我跟你说过 后期上电,但是不显示吗

网友:
修复不错,EC坏不好判断,手上也是有一台A1466的,电流跑到0.6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