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不触发。

楼主(2017-09-27):
a1466不触发,同行送来苹果a1466,不触发,他自己拔掉电池,插电源自动开机,进系统运行正常,就是不触发 ,开机后,我按开关键能关机,说明键盘是好的。拆板子检查,刷BIOS,还是一样,仔细观察看到滑鼠有点脏,拔掉键盘和滑鼠的连接线,看到有腐蚀的痕迹,擦干净。装上就好了。

网友:
裸板测试下排除外设引起的故障有必要的

网友:
这个                  触摸板排线爱坏 修道几个了

网友:
进水了哎 这是,,,,,,,,,,,,,,,,,,,,,,,,,,

网友:
看来维修首先要心细,不然可能会累死也找不到毛病,感谢分享

网友:
修机子 一定要心细   楼主捡到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想不到,这根线还会影响触发。以后要注意下。

网友:
我靠  进液算不算通病啊  ????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  连故障都是一模一样啊  太神奇了

网友(2017-10-29):
air 触摸板坏 会引起不触发的情况

网友:
苹果都没学过,如果是我都不敢动。。。。。。。。。。。。。。。

网友(2024-07-09):
为啥这种情况拔一下插一下的好事就遇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