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监视器M22LP-W通病,附带程序

楼主(2017-09-27):
今天客户送来四台创维22寸监视器M22LP-W,有3台故障现象都是通电指示灯亮一下就灭,然后再重新反复开关机,还有一台开机菜单显示乱码

反复开机的问题第一感觉是电压不稳,拆开后没的爆电容的,驱动板外接12V电源故障还是一样,

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换过5V滤波电容还是一样,最后确定都是DC-DC转换芯片AS5422的问题,三台换后开机显示正常

还有台菜单显示错乱的,刷下BIOS就好了,BIOS是4M的

网友:
谢谢分享 无私奉献 谢谢分享 无私奉献 谢谢分享 无私奉献

网友:
128kB kb256见得比较多,4md是电视机上面的吧

网友:
这种机器,基本上是DC-DC出问题,都不用绕弯子,直接杀!

网友:
创维的程序好像是通病,电压正常不开机,一般都能刷好

网友:
可以的  ,                               还有这种通病 。

网友(2018-01-02):
#在这里快速回复# 谢谢分享 无私奉献 谢谢分享 无私奉献 谢谢分享 无私奉献

网友:
机器,基本上是DC-DC出问题

网友:
真有高手啊。还会整这个呢真有高手啊。还会整这个呢真有高手啊。还会整这个呢真有高手啊。还会整这个呢

网友(2018-05-19):
换了个没毛用,反复闪灭。。。。。。

网友:
厉害了,这样也找!

网友:
程序这种公版的坏很正常,那那么多通病,你一次修几百台

网友:
这种监视器 不多见  ,一般是单位用的吧

网友:
多谢分享 楼主热心人啊!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以后碰到就是钱啊

网友:
感谢分享!~伴我一路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