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花屏

楼主(2017-09-27):
联想G480 花屏,有的时候正常,拆开接屏又正常,大致的装一下,用一会儿就这样,有兄弟遇到过这种现象吗?板号是G4858 G480 I5 独显的

网友:
换CPU看看,不行就把独显供电去掉,还不行就有可能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学习来的LZ修好没有

网友:
直接 换显卡吧,我觉得。应该就是显卡的单号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是cpu坏了 先换个cpu看看

网友:
换内存,换CPU测试没,内存,和CPU集显,独显要一个个排除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有可能显卡一发热就不行了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把独显供电电感去掉,改成集显,看还出不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这感觉像是显存                                问题的

网友:
试过外接吗怎么看着像屏啊。。。。。。。。。。

网友:
先排除是独显还是集显,BIOS里有关闭独显的选项。

网友:
先换屏,屏线也易坏的一款机器

网友:
一开机logo就花? 换个CPU试试吧。要logo不花系统花的话可以在BIOS下设置禁用独显试试

网友:
屏先排除下吧 你都老司机了 该换的应该都换了吧

网友:
感觉是屏的问题。。屏跟屏线先排除。。。

网友:
我也有一台,至今未修复,放了大半年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我之前也有一台s405的花屏  没解决   退回去了

网友:
先排除是独显还是集显,BIOS里有关闭独显的选项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     是什么问题呢 ?

网友:
换CPU然后内存,再或者换内存供电电容

网友:
应该是显存出问题了。。。。。。

网友:
还没有解决,时好时坏,有的时候开半小时没事,有的时候开机一会儿就产生了,拆开单屏点又没事

网友:
显卡虚焊了吧,断开独显用集显试试

网友:
g480这个机器先换一下cpu试试看,不行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排除下,看看是不是屏线························

网友:
         先把能换的都换了测试一下,感觉内存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