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M-E33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17-09-27):
V星H55M-E33奇怪故障:不装显卡驱动能正常进windows系统,windows系统也能正常使用。
但只要一安装显卡驱动就立刻掉电,重启后只要到加载显卡驱动的步骤就掉电关机。
使用CPU集成的显卡和独立显卡都有故障,现象一致。换不同的内存条故障依旧。

网友:
CPU换了试试呢?独显控制器与核显都集成在CPU里面。

网友:
CPU是i3 530,没得换的,cpu一般不会坏吧?这个主板原来找人修过,原来的故障是SATA口会间歇性的不认硬盘,维修返回的板子没那个故障了,结果装系统就不能装显卡驱动了。我怀疑板子是不是被掉包换了?返回的板子没有维修的痕迹,故障和以前的也不一样,修之前的板子没这个问题。

网友:
显卡那块有问题了 ,,,:4_81:}

网友:
用的cpu内部集成的显卡啊,不管是集成的显卡还是独立的显卡,只要装上驱动就掉电关机,如果卸载驱动就能正常用。

网友:
还是换CPU试试吧  㛑、、也有可能不是一个故障啊 有可能有两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