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一步详解修机!!!排除修机法,联想E49L

楼主(2017-09-27):
机器型号:联想E49L主板版号:11310-1
主板故障:不触发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机说是不开机,放下就走了。
我接上电源,待机电流0.01A正常,按下开关开关灯非常频繁的闪烁,电流0.01A-0.00A,反而变低了,看来不简单,啪啪两下拆开机器。

习惯性首先观察主板有无进水腐蚀痕迹,大概量了下主板公共点,各大电感对地阻止,都正常。
通电,公共点19V,这个机是触发后才出3 5V的,按下开关3 5V出来一瞬间就掉了。
电流还是0.01A,量EC的6大条件,供电正常,复位正常,LID正常,AI_IN正常,没有晶振,BIOS也正常,按下开关

接下来桥该发出S4,S3信号了,然而用万用表量并没有出来电压,用示波器量,S4,S3出来一瞬间就掉了,非常快。这是为什么呢,头疼了,桥坏了?按理来说桥坏了应该不会发出S4S3呀,难道是信号后级出了问题?那我们就把S4,S3所连接的地方都断开吧!

接下来到了关键的地方了,断到这里

取下这个管子,按下开关S3就变成了3.3V一秒后掉成0V,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没有正常开机然后掉电,是正常的,那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管子起什么作用。

我们量到

就很明显了,S3开启后这个管子导通,待机3.3V接地,然后掉电,这就是为什么机器开机从0.01A-0.00A
接下来就是找为什么这个地方短路了,当然是烧鸡大法啦!!!

哈哈,找出来之后接电,电流0.03A不动,按开关没反应额这鬼机器,再继续查!

换掉这个管子

通电,按下开关,电流蹭蹭就上去了!!!亮机!!!

写到这里,先说一句,写贴不易,配图上字真的搞了很久,加分不扣自己分的,加点分吧,最后奉上点位与图纸,这个机没点位还真的难搞!!

11310-1点位 图纸.rar

网友A:
楼主厉害,对楼主的景仰如涛涛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对楼主的景仰如涛涛江水,连绵不绝。。。。

谢谢夸奖,但是你也不要这样复制粘贴呀,这样水帖是不对的

网友:
按照时序维修

网友:
楼主想多了,我还真从不粘贴复制,你发的帖子我仔细的看了一遍

网友A:
我是小小白,到今天这止我只自己修过一个隔离电路坏的笔记本,别的都不会,只能看这上面的帖子长长经验,有时候回信息可能不细想就发了,以致楼主误会。我有好多笔记本图纸想发上面,但老被管理员警告,就不敢发了

网友:
666思路好强大 我喜欢

网友(点评):
写这个帖子都写了好久了,写贴不易,加分不扣自己分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小白,到今天这止我只自己修过一个隔离电路坏的笔记本,别的都不会,只能看这上面的帖子长长经验,有 ...

觉得我写的还可以就加分鼓励一下,加分不扣自己的分的,是对我们写贴者的鼓励,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小白,到今天这止我只自己修过一个隔离电路坏的笔记本,别的都不会,只能看这上面的帖子长长经验,有 ...

我也不懂为什么发图纸会被警告。这个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懂为什么发图纸会被警告。这个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因为论坛里面资料也需要占容量的,太多的重复的资料或者帖子会让论坛里面的资料都是重复的,占太多容量

网友C:
这机器弯路绕了好大一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弯路绕了好大一圈

其实我也不想绕弯路的,主要是因为我用表笔没量到桥发出来S4S3,就没想二级电路的事情,用示波器才能勉强量到桥发出了S4,S3,而且只有一瞬间,没办法才绕的弯路。

网友D:
基础知识太强了了 逻辑清晰所以维修才简单

网友:
写的太精彩了,思路清晰,步骤详细,很适合小白的学习

网友E:
其实楼主没走弯路嘛!如果没示波器,熟手的师傅也只是凭借经验去测二级电压是否短路了!还是喜欢楼主这样一步一步分析的,条理很清楚!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清楚啊,思路清晰

网友:
四波器好啊

网友F:
确实呀发贴不易 特别图片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楼主没走弯路嘛!如果没示波器,熟手的师傅也只是凭借经验去测二级电压是否短路了!还是喜欢楼主这样一 ...

是的,我修这个机器的时候确实很头疼,S4S3出来一瞬间就掉了,示波器有时都量不到,我差点就干桥了

网友:
有点走弯路了 不过思路挺清晰的。。。。。。。。。。。。。。。。。。

网友G:
g3电,s5电,s3电,s0电,挨个测,能否按照这样的顺序测下供电并且打直。

网友:
引用 网友G:
g3电,s5电,s3电,s0电,挨个测,能否按照这样的顺序测下供电并且打直。

这边用万用表量到桥没发出S4S3就没想二级转换电路,所以才这样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呀发贴不易 特别图片 ,,,学习了

是呀,配图上字弄了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础知识太强了了 逻辑清晰所以维修才简单

这个机还是有点绕的,万用表没量到发出S4S3的时候差点干桥了

网友H:
楼主的思路清晰,技巧晕运用的也不错,赞一个。。。。

网友I:
二级电路短路确实不是很好找,有时还容易误杀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二级电路短路确实不是很好找,有时还容易误杀

是啊,最开始万用表量到S3S4没出来差点杀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思路清晰,技巧晕运用的也不错,赞一个。。。。

一个一个排除拉低S4S3,虽然麻烦点,但是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就凭你这,配图加思路加分。。。

网友J:
这机子好像不上CPU触发后不上电。

网友:
理论知识强大,分析电路清楚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在学习中吸取经验,在经验中加以运用,运用后总结知识要点,成为维修大师。

网友:
像这样的3.3V后继短路还是比较好搞的 特别是PCH以前的平台

网友K:
明显的后级转换短路的故障现象,是我的话直接找转换电路短路没有,没有短路再找其他原因

网友:
楼主技术牛B了。。。。。。。。。。

网友:
楼主经验老道

网友:
这个清楚 学习下

网友L:
这样的贴看着就舒服,思路清晰。技术高强。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还有点位图,谢谢。。。。。。。。

网友:
其实我也不想绕弯路的,主要是因为我用表笔没量到桥发出来S4S3,就没想二级电路的事情,用示波器才能勉强量到桥发出了S4,S3,而且只有一瞬间,没办法才绕的弯路。

网友:
最后还是绕回来 了                 还可以·

网友:
逻辑清晰,步骤分明,很有条理,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至少思路还是清晰的,,,为你点赞

网友:
修机就是靠时序,时序都搞不懂的话就是瞎搞,楼主功底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理论 基础 扎实 ,配图更是清晰 。学习了 楼主的经验

网友M:
今天接了个     二休   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机子好像不上CPU触发后不上电。

能上电到0.09a。。。。。。。。。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明显的后级转换短路的故障现象,是我的话直接找转换电路短路没有,没有短路再找其他原因

经验不够丰富,只能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样的贴看着就舒服,思路清晰。技术高强。学习了

配图上字排版弄了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今天接了个     二休   报废了

二修很难搞的,重点在于不知道他是不是扩大故障了,弄好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就很烦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到位呀

网友:
现在的联想二级电路芯片或管子坏掉的很多,大多是掉电。

网友:
楼主的理论还是可以的 分析也很不错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崇拜!我要有这样好技术就好了

网友:
断信号? 修了这么多年  保守也八千到一万台了 敲引脚断信号这种事情从来没做过,因为感觉完全没必要,楼主修的不错  换成我会直接测一下各路电感和各种转换管

网友:
发帖不易感谢楼主,已看完。学习了~!

网友:
基础知识扎实。值得收藏。。。。。。。。。。。

网友:
这个修的不容易呀,这个我一般都是测有无短路,目测电容有无发霉变色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