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焊台比较好用?

楼主(2017-09-27):
大家用的多的是哪些牌子的?安泰信的好用吗?

网友:
贵的最好,大牌的质量都还不错的,升温快,恒温。

网友:
快克的是国产里比较好的 ,其他的也能用,一分钱一分货

国外就买日本白光,德国威乐

网友:
基本200以上都可以啊         你自己注意,有条件当然买大牌了

网友:
正想买一个,也是纠结买那款焊台!!

网友:
安泰信的比较好,我自己用的就是安泰信二合一的

网友:
觉得修电脑还是要用高频的,大面积敷铜也不怕!

网友:
我们就是用普通的936焊台,想用好的,就白光,或快克

网友:
936A改t12   T12升温快点:kaixin:

网友:
看你的预算喽,
国产的就是快克,TGK也还可以
国外的就多了,白光、goot、weller、奥科,当然王者肯定是JBC
白光这几年已经不行了。所谓白光还是停留在936和942的时候,现在白光已经跟 不上趋势了。其实我个人是非常推荐GOOT的802AS的,新机1300左右,二手机600吧,

网友A:
我用国产化的白菜白光  无铅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国产化的白菜白光  无铅够用了

升温如电,回温如屎。

网友:
我觉得快克还行,至少我用的感觉还蛮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升温如电,回温如屎。

这要看你用的控制板 和用的烙铁头的关系了  好的控制板 烙铁头才会好用

网友C:
买个双IC 936主板,买套外壳,买手柄用12元左右国产发热芯(也可以用京瓷原装发热芯),找音响店定制日本Z11硅钢片(Z11硅钢片全新、二手都可以,一定要浸漆),45CM厚的90W全铜线变压器。
烙铁头买良骅家,2元一个内径4MM。大焊点用5C、6C马蹄头。
一次买两台自己组装,两个焊台可向上垂直叠加。

提高回温速度,用双IC主板,一个是变压器要好要大。一个就是在烙铁头里面加一点锡丝,让发热芯与烙铁头充分接触。
烙铁头,国产和白光的差距,再次提高一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57034

自己定制做出来的焊台,非常好用。936烙铁头热容大,回温和T12一样快,用起来极度爽爆。
936优势是烙铁头非常便宜,双IC仿原装白光主板很耐用。缺点就是变压器只有60W,烙铁头与发热芯有间隙不能充分接触。自己改进加大变压器,烙铁头加锡。回温一流。

想要成品80W比较便宜好用的,就入广州黄花80W的MT936、MT937。240元左右,网上有拆解,里面变压器非常大,而且有风扇散热。
========================
高频焊台,山寨的 280元左右就有60W的了。高频焊台的全套散件,套件,马云都有。自己搜索就行。只是高频焊台,用正规五芯屏蔽线的手柄有点硬,感觉。
不介意用习惯就好。
=================
马云家里,可以组936、组T12白菜白光、组高频焊台、今年有钱还能组JBC焊台,坛里就有人组成功了。

网友:
经验自己总结吧,想找个经济实用的~!!!自己用的顺手才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用的控制板 和用的烙铁头的关系了  好的控制板 烙铁头才会好用

其实主要就是程序的问题,但是白菜白光的功率是天生的缺陷。功率不够,回温很难理想。
另外关于烙铁头,如果不是原装的,性能都不能让人满意,即便是所谓国内最好的西安造,和正品的T12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而T12原装正品差不多要100一支了,还不如咬咬牙搞一台GOOT 802A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买个双IC 936主板,买套外壳,买手柄用12元左右国产发热芯(也可以用京瓷原装发热芯),找音响店定制日本Z1 ...

兄弟可否用过DIY的JB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可否用过DIY的JBC?

没啊,太高端用不起,38度有人组成功了,就是迅维的学员啊。
我只是说马云家什么都有成品,也有DIY组装品,丰俭由人。而不是让楼主去买。

网友:
还在用高仿白菜白光。高端的玩不起。想搞t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