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集显主板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7-09-27):
插适配器待机0.015此时开机有时能开机,有时候电流到0.04不开机,开机后能正常使用。电流0.04时候不论安多少次开机都没有反应,要断电在接上待机0.015才能触发,兄弟们给个思路,怎么修啊

网友:
先刷bios 试试 可能会有奇效

网友:
直接甩bios看看什么情况,不行查下rtc

网友:
bios刷过了,rtc也正常,机器正常开几次,就变成0.041

网友:
看下3/5V的后期电压呢?感觉电都没出来

网友:
我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哈哈 可以秒杀

网友:
想知道答案就先给我加分 谢谢

网友:
测量一下0.04的时候3v5v和ec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BIOS  王八壳  干一下就好了   这么简单

网友:
查到了51123开机后pg有时会变成0v这个pg连接到rsmrst导致桥没有复位

网友:
这个终于搞好了 是51123pwm输出5v滤波不良,万用表测不出来,上示波器就一清二楚了。换了电容就好了。

网友(2018-11-19):
把待机3V 5V滤波电容换掉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