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A992P 充电问题

楼主(2017-09-27):
机器开机正常···电池也显示充电中,但充电很久 电池电量还是一样···测试了电压都正常 求组 俩个信号线也正常。VCC 19V ACIN 3.3V

网友:
充电芯片是BQ2473.......!!!!

网友:
换了电池也是一样。。。·······

网友A:
换个电池试试啊,估计就好了。。。。

网友:
最好是芯片的重要引脚测试数据提供一下,大家好帮你做更好的建议

网友:
图纸补充下·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池试试啊,估计就好了。。。。

电池换过··· 一模一样的的机器

网友B:
检查电池的 SMB线路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池的 SMB线路 。

测量了···电压正常···跟EC 也没断线·

网友C:
我发现,好的板子上,插上电池 PD102 1角电压会升压到21V , 是不是充电芯片坏··因为这台电脑进过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好的板子上,插上电池 PD102 1角电压会升压到21V , 是不是充电芯片坏··因为这台电脑进过水·

可以从料板上拆个充电芯片换上去试试看

网友:
充电部分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从料板上拆个充电芯片换上去试试看

换了  不行···哎 显示充电·· 充不上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是多观察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  不行···哎 显示充电·· 充不上

不充电还和ec有关系,可以查一下ec那边相关条件

网友:
修好了 修好了···哎 ·······

网友:
上次我记得遇到过一场这种情况,最后是升压电路的问题

网友:
是什么充电芯片呢 图纸也不来一张 怎么帮你分析呢

网友:
再查一下充电芯片条件吧

网友E:
换了电池没,有充电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电池没,有充电电流吗,。。。。。。。

主板问题········一个升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