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win10系统好用了么

楼主(2017-09-27):
现在的win10系统好用了么,很多坚持用win7的,但是在新主板上装win7有点麻烦了

网友:
一直很好用啊

网友:
挺好用的 ,界面看着也舒服.........//

网友:
                                   挺好用的

网友:
到系统之家下。百度下。系统到处都是的。。。 。 。。

网友A:
一直用WIN7,装WIN10 关键是电脑配置要高啊,不然,客户嫌慢。

网友:
慢慢就win10了,就像xp到win7。。。

网友:
是啊         但是有些装上没事   还算稳定

网友:
还没达到那么高配置,只能用WIN7.

网友:
不好用  习惯 W7///////////////////////////////////////////////////////////

网友:
看个人习惯吧!感觉还OK!!!!

网友:
不 好 用          ,找设置太麻烦……

网友:
windous10很好用,比windous好用

网友:
win10现在还不大好用,我个人感觉没有win7好用

网友:
说到底还是习惯  win10 现在挺好的   效果界面比win7好多啦  只不过现在出来的新电脑有的不支持win7了 官网也没有win7的驱动 这是最坑的 好几次了  做完win7后驱动不起来 又换win10

网友:
断裂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WIN7,装WIN10 关键是电脑配置要高啊,不然,客户嫌慢。

win10优化掉一些没用的功能占用资源其实比win7还低

网友:
还好  我现在用的就是  还不错  用这挺好用的  功能多

网友:
拉倒吧,WIN10真心没什么好的,对比一下桌面就知道,win10的桌面字体没那么清晰!

网友:
很好用   我觉得比W7  好

网友:
不好用也得用了。好多主板不支持win7的。打不上驱动

网友:
一直很好用啊  除了很老的配件驱动不起来

网友:
配置够就好用 配置不够就不好用!!!

网友:
还好吧,可以接受,关键是现在有的机子只能装win10或者win8,不用也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