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电压正常。全板 掉电

楼主(2017-09-27):
今天修到这个机器,全板供电正常,就是掉电,求助下??

网友:
BIOS一刷过,网上的通病之类的,看看没有我这个问题啊

网友A:
亮机没有。。。 是主板亮了才掉 还是没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机没有。。。 是主板亮了才掉 还是没亮

没有亮机,电流在0.6左右,。。。。。

网友:
看电流跑多少,亮机的话查查温控和声卡网卡。。。

网友B:
我正在修 E450C  也是掉电,  不知道两块板子一样不  修好了正在测试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修 E450C  也是掉电,  不知道两块板子一样不  修好了正在测试中

你是怎么修的,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修的,是通病吗????

网上收 说的是通病我还是第一次遇到的 你的修好   了没有

网友D:
今天刚修好一台,开机一会儿掉电,有时还不触发。

网友E:
刷了BIOS吗。一般都是刷个BIOS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了BIOS吗。一般都是刷个BIOS先。

这个,掉电这种情况先刷BIOS了,没有好,电流在0.2不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今天刚修好一台,开机一会儿掉电,有时还不触发。

怎么修好额呢。求教大神啊,这台机器,供电正常啊,就是掉电

网友F:
量下各大电感有没有短路,有个显卡供电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量下各大电感有没有短路,有个显卡供电是通病

这个量过了,正常的,只有CPU供电阻值是8左右,但是电压正常,

网友G:
嗯  0.6掉电了的不要按开关等一会   可能会再次上电  有些联想机器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  0.6掉电了的不要按开关等一会   可能会再次上电  有些联想机器是这样的

再次上电还是到0.6掉电呢,反复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修好额呢。求教大神啊,这台机器,供电正常啊,就是掉电

我的这台是温控电路坏了。我是拆了pd2好的。

网友:
电压正常就按照时序查一下各个供电的pg和转换电压

网友:
还有35v滤波,上次的换了电容好了

网友:
电流跑多少,也不说清楚·························

网友:
              会不会是CPU了,掉电的还没遇到,之前修过不充电得。。。

网友:
额,你这确定是在求助?还能在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