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17和BQ23715代换问题

楼主(2017-09-27):
717和715.不是在所有的主板上都可以代换的。在论坛上有同行在9981p上可以用。我在DOH50 12311-2的主板上就行。公共点上的电压。可以出来。。但是几秒钟就没有的。电压掉在2.2V左右。。奉劝同行。最好还是原值更换吧!。。

网友A:
电压 掉到 2.2A 什么机器 电流 这样猛啊

网友:
非必要都不会代换, 肯定是因为没有才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 掉到 2.2A 什么机器 电流 这样猛啊

电压 掉到 2.2A 什么机器 电流 这样猛啊

是电压, 不是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 掉到 2.2A 什么机器 电流 这样猛啊

公共点电压。。2.2V、不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