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421笔记本电脑,每次开机都要进CMOS再重启才能正常引导

楼主(2017-09-27):
一台HP421笔记本电脑,每次开机都要进CMOS再重启才能正常引导进系统。。
怪事了。。为什么每次都要进COMS一次,进去也不用设置什么,只要保存退出就可以正常引导系统 ,

如果开机不进CMOS就提示找不到启动盘。。。

是不是要刷BIOS???/

网友:
刚刚入行修机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还真不懂 希望懂的高手们 来评论 顺便也学一下

网友:
BIOS电池电压多少啊?没电了????

网友:
电池有电的话。很可能是BIOS   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小电池有电吗

网友:
现在好多都是BIOS的问题,刷刷看看吧,~!!!!!!!!

网友:
好好看看电池是不是没电了,CMOS资料没有保存才导致的

网友:
解决了,是我说的不明白,电池3V肯定没问题,这个子的BIOS也难找,没刷,不过解决的办法竟然是换了一块硬盘就正常了,。。

网友:
以后碰到HP的笔记本,如果问题奇葩,比如不能引导,提示启动盘丢失,不识别硬盘,每次开机都要进CMOS里一次,然后保存退出(不改动任何参数,包括启动顺序)再开机就能正常引导进入系统,可以诺诺更换硬盘。

网友A:
换个主板电池看看 有可能就好了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主板电池看看 有可能就好了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真的?问题是电池有 2.8V电哦,测过了的

网友:
刷BIOS,不行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啊?????????

网友:
问题我都说解决了,换了个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