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1-70不认硬盘

楼主(2017-09-27):
有一台联想K41-70硬盘认不到 这个貌似是个通病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bios刷一个试试看,现在很多怪毛病都是bios造成的

网友A:
CPU 背后一个电杆容易烧坏 CPU 易挂

网友B:
找个机器有记得有个电容还是电感爱坏 你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背后一个电杆容易烧坏 CPU 易挂

是的 CPU背面的电感那边烧了  cpu挂掉 最后拿去主板交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机器有记得有个电容还是电感爱坏 你查下

是的 应该是CPU挂掉了 这种还是拿去主板交换安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