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010台式机软光机后自动开机

楼主(2017-09-27):
dell 3010台式机软光机后,1秒后自动开机可以进系统。强制4秒就能正常关机。求解
查了wake pch_ri 都是高电平没跳变。io也换过
查哪里?
台式机

网友:
查查USB_OC信号,有没有不正常的,如果这机器的板子是技嘉代工的,那就更需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