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8-0755099成功代换218-0755111

楼主(2017-09-27):
网吧的一批机器,板子型号:GA-F2A75M-HD2,  桥型号:218-0755111故障为检测卡复位灯闪,bios波形闪下就复位.上次那个换桥,解决了,这次又遇到同样问题,因为订桥要四天才有到我这,前些天从闲鱼上买了块FMI接口的精英的板,内存插槽烧坏的,翻出来看桥是218-0755099,拆下来植锡上桥,一次点亮.

网友A:
如果都是A75的桥,那代换没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是A75的桥,那代换没毛病。

一个是A55M的板FM1,一个是A75M的板,FM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A55M的板FM1,一个是A75M的板,FM2

A55是A75的简化版,少了SATA3.0与USB3.0。不过既然是网吧来的,大部分都是无盘吧,因此这两样接口哪怕废了都不受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55是A75的简化版,少了SATA3.0与USB3.0。不过既然是网吧来的,大部分都是无盘吧,因此这两样接口哪怕废 ...

是这个理,AMD的桥CPU接口不一样,但是仔细观察芯片组是一样的
都是A55代换没问题!

网友:
好经验,下次碰到可以试试,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好经验。FM2的能代换FM1的。。。
今天我都换了一块FM1 A55的桥,不过还是找同样的FM1A55 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理,AMD的桥CPU接口不一样,但是仔细观察芯片组是一样的
都是A55代换没问题!

是的,就拿N68这个NVIDIA的单桥芯片来说,横跨AM2、AM2+、AM3、AM3+四个接口。反正内存控制器在CPU里面,CPU和芯片组就只有一个HT总线来提供互联。HT总线不同版本也就速率不一样,本质通讯规格都没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拿N68这个NVIDIA的单桥芯片来说,横跨AM2、AM2+、AM3、AM3+四个接口。反正内存控制器在CPU里面, ...

确实,维修专家总结的就是精辟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技术贴,先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维修专家总结的就是精辟啊!

太过奖了,都是看华擎出妖板得出来的经验。华擎现在有款15年出产的N68小主板,AM3+接口,还提供USB3.0。也不知道是NVIDIA当年是出了多少N68,还是华擎当年买了多少N68。到现在都还有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