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0寸的显示器 LCD改LED后屏幕发抖 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9-27):
型号:2060WA    灯管坏 改了LED后一直发抖 不是很厉害 但看起来晃眼  点屏也是一样 单独接LED也是一样 这个难道是屏幕的问题吗

网友:
看现象像是LED老花迹象,多少年的机器了?

网友A:
是图像抖动还是背光闪烁?改个LED不至于图抖吧

网友:
我先的号怎么也登不上了,还不能用原名字,化了2元钱购买了一个激活码,才有了一个新的号,现在多回几个人,只想挣点积分下载东西。没办法急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图像抖动还是背光闪烁?改个LED不至于图抖吧

背光闪  换了一套LED  高压 滤波电容也那样  前几天改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显示器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背光单独供电试试,一般闪就是电源的问题,另外灯条亮度是不是开在最大了,用点灯板调暗一点试试。

网友(2017-10-27):
故障表达的不够 准确,图像抖跟背光抖是两个不同的故障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