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通病 USB不好使

楼主(2017-09-27):
测 USB 数据线对地阻值不正常 经过跑线发现连接一个稳压管 之后进桥  把稳压管拆除后 测试数据线阻值正常 上电试机 USB已经能用了          维修结束

第一次发帖 请多指教   请大神点评

网友A:
确实是通病,华硕G31 G41也经常出现类似估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通病,华硕G31 G41也经常出现类似估障

恩恩 还有华硕822排阻

网友:
留 起以后万一用得上了

网友:
有空逛逛论坛还是能学到很多知识的 努力加油

网友:
直接找个更换,拆掉都不用换

网友B:
这几个管子全都拆掉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管子全都拆掉是吗????

哪个USB不好使拆哪个  全不好使就全拆  全拆也没啥影响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