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R510L不触发

楼主(2017-09-27):
刚拿到手时插上电流表,侍机0.05好像正常,拆机看了一下主板没有进水,当时想到是不是BIOS问题,本论谈好像没有这个机子的BIOS在宝上买了一个,说是原厂的,刷上后一下就开起机了,当时以为OK了就装机,可是装好后悲剧了,还是不行,看来不是这么简单了,又拆机,这时想到了测一下3V 5V电压,5V正常,3V只有1.5V了,这时那里的问题呢,先把3V电容换掉,还是一样,这时想到吹了BIOS就能开机,我又加热了一下BIOS,这时又可以开机了,但BIOS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呀,于是看了一下BIOS背面是EC,会不会是EC呢,又等一下机子冷了后,3V电压又不对了,这次我只加热了一下EC,只吹了几秒EC的中心,这时又能开机了,可以冷了又不能开机,不管那么多,先换一个EC,可是换好后还是一样,只要稍加热一下EC就可以开机,现在我也不知道那里的问题 了,请各位大侠相助一下,这会是那里的问题呢

网友:
应该检查一下待机电路吧?3V不正常的原因找出来,(我只是小白,在资料上看到说要3V5V正常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