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改集显出现花屏

楼主(2017-09-27):
按照咱论坛高手的PDF,都改了一遍,开机出现灰屏,又发现论坛里的RN2002需加2.2K排阻,加上后不灰,但进WIN7 LOGO后花屏,不知哪的问题,因我这缺少0欧排阻,所以LVDS的4个排阻有飞线短接代替,不知是不是这的问题?
如果进安全模式,就能显示正常,进PE也能正常显示,如果正常进系统就花屏

网友A:
BIOS 你刷 过没有????? 重新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你刷 过没有????? 重新装个系统看看

没,好的我试试

网友A:
仔细检查了,论坛的改集显帖子,看你是不是哪里漏了什么东西。。我改过 2张主板, 电阻太多,累死人, 还有M5010 这款AMD 的 和N5010 INTEL , 改动的地方太多了。。 有料版拆显卡的话 建议还是换显卡,淘宝这个显卡好像价格不便宜了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了,论坛的改集显帖子,看你是不是哪里漏了什么东西。。我改过 2张主板, 电阻太多,累死人, 还有 ...

换显卡能用住吗?总觉得这个独显就不行,还不如直接用集显

网友B:
我记得看过一个帖子说这个机器该集显貌似要刷BIOS的

网友:
改集显的话改的地方太多了,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疏漏了那个地方

网友:
这个工程量都点大哦.         希望楼主顺利.

网友:
有技术的人都喜欢折腾啊,~~~看都没看懂啊

网友:
往日收回两部N5010显卡坏,去年没弄好,上个月80元当垃圾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看过一个帖子说这个机器该集显貌似要刷BIOS的

不需要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