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B75A-IE35自动通电+卡99修复

楼主(2017-09-27):
  接到一主板V星B75A-IE35,上电发现有时候会自动通电,也不能关机,不自动通电的时候就能点亮,但是点亮就会屏幕左下角卡99,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是V星的通病,直接换掉PS2下面的472排阻就OK。
  重点是这个自动上电,而且不稳定,就想着把IO换了,换了还真好了,测了一天OK,第二天插上电源准备点亮就交机,结果又自动上电了,心里艹啊,冷静了想想,自动上电一般和绿线有关,IO一般是自动上电最大的嫌疑,已排除。看看图纸 除了连到IO就是连了一个电容和一个上拉电阻,直接把电容拆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附上电容位置。

网友A:
电容坏咯 这种情况很少   一般都是io坏

网友:
等于这个电容保护了io吧 保护作用

网友:
IO坏的机率大,但也有意外,有图很直观。

网友:
这个论坛真好 各种告诉如云啊 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看起来是电容漏电拉低PSON电压导致自动上电

网友:
每一次都能学到一点,多看多学,话说这电容坏的情况很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坏咯 这种情况很少   一般都是io坏

一般都是io问题,而且V星经常出现自动通电的故障

网友:
老是遇到这样的板,当天修好第二天又反复了

网友B:
今天修了一个板子,华硕的G41,自动上电不路码。也是直接换的IO换过来可以了就是关机后自动重启。测了复位排针电压只有1.9V肯定不正常的。IO也换过了很大可能就是桥的问题了,82801G的桥很容易坏,给客户报过价格也不知道修不修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修了一个板子,华硕的G41,自动上电不路码。也是直接换的IO换过来可以了就是关机后自动重启。测了复位 ...

华硕的板自动上电IO不容易坏,你可以把IO边上的822排阻换一下

网友:
华硕大多是排阻坏 比如 822最容易坏 设计问题

网友:
我也有块H61也是这样的问题  正好可以试一试

网友:
V星Io坏的多

网友:
有耐心好分析才能修好这样的故障,加分鼓励。

网友:
有耐心好分析才能修好这样的故障,加分鼓励

网友:
V星Io坏的多     有耐心好分析才能修好这样的故障